9600GT

楼主(2010-03-20):
翔升9600GT,开始花屏,直接做BGA,后面测试不花了,一切正常
客户拿回去,上机不行。后面板子一起拿过来,还是点不亮
修了这个显卡只能在我这张板子点亮,其他板子都不行。
怎么回事?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肯定是有问题存在的,仔细查一下信号方面的

网友:
动GPU之前应该先测试一下,要不然动了GPU,故障就又多了一个了

网友:
pci-e 总线 仔细 测量下 ,不能解决问题 再来 讨论

网友:
pci-e  总线

网友:
其他好像都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资料问题呢
那个传一个,翔升 爵豹 96GT 512M 256B

网友:
我给你讲下,听好了:不是 bios问题,这个问题和bios 所能产生的问题,不是一路的

网友:
没有修好,我不知道是那一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