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故障请教

楼主(2010-03-20):
液晶显示器一小时后才能亮机  请问大家是什么思路  从哪里入手维修啊

网友:
电源,高压板,屏电路

网友:
你先把液晶显示器拆开啊,看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一个小时后能亮机,你的耐性还真大 呵呵

网友:
感觉电容漏液的 几率比较大 。。
我修过一个显示器就是那个样子 。。顾客说开半个小时才能亮。。。我才开一看25V电容漏液 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