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再次求助!!!谢谢!!!

楼主(2010-03-20):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s7010 开机报错误代码029f:invalid nvram data 按f1才能进系统 进BOIS各项设置正确 恢复出厂设置还是报错 去掉硬盘也报错 请教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
错误代码
开机报错

网友:
裸板也是啊 郁闷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看你们的经验了

网友:
重写BIOS试试

网友:
029f:invalid nvram data 代码的含义 : 无效的非易失性随机访问存储器(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数据。在笔记本里,nvram指的就是BIOS,因此 可以判断是BIOS出问题了,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认为是BIOS的问题,从新写BIOS

网友:
重写BIOS看看先吧

网友:
郁闷啊 找不到BIOS程序啊 富士通官方不提供下载 那位大侠有啊 给发一个啊 谢谢了

网友:
COMS电池有电不?还有一个小细节,有时进BIOS看时间都对的,但是那个秒钟一直不动.这也是问题.一般是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