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8-M7 点亮就死机

楼主(2010-03-20):
精英648-M7 点亮正常,但到刚要检测硬盘时死机,但有时开机又能正常进系统,进CMOS后保存退出或直接重启刚到显示CPU就定机,BIOS也刷过几个都无效
cpu

网友:
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肯定没问题,只要进系统玩什么都正常,就是一重启刚到显示CPU那就定机

网友:
是不是cpu错报了 换个小点的事实

网友:
电源问题,也可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电源用我自己的长城电源,CPU早换过试了,还是一样,在网上找了648-M7资料,发现这个故障是这块板的通病,

网友: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最后我换个高功率的电源就过了 正常开机几次在换回以前的电源一切正常 现在困扰我的是开机加光驱就停开机界面不能进 怀疑是南桥。

网友:
南桥虚焊不象,请修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下,还有修吗

网友:
南桥加焊了也行

网友:
南桥虚焊是sis芯片板的通病

网友:
刚才打错了,南桥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遇到过一片同型号同问题的板 在换CPU试的时候,竟然就点不亮了,压座子后又能正常点亮。于是思路就转到了CPU座这,加焊后试机 一切正常 。一个多月了 没返修

网友:
死机的时候摸各个芯片,看有没有温度异常的。

网友:
开机进CMOS设置可以正常设置,但保存退出刚亮就死了,I/O也换过,CPU也换过,死机时板上无温度异常元件,

网友:
CPU座也加焊了还是老样子,可以确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空焊了

网友:
做CPU座试一试

网友:
精英的板子CPU故障率大```

网友:
忘了个字,是CPU座

网友:
我看也是cpu座子的事

网友:
30分钟之内解决不了的问题直接板砖伺候、、、

网友:
来自: 重庆
加焊哈座子 刷BIOS 我的观点 就这两个 这块主板是不是ECS给品牌机做的OEM哦

网友:
我修过好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是焊了一下座就好了

网友:
座子的问题很多 补焊吧

网友:
典型的供电异常而导至的触发。测一下南桥和VRM的供电及反馈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