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20脚的5V是给哪里供电的?测20脚5V短路!

楼主(2010-03-20):
ATX20脚的5V是给哪里供电的?测20脚5V短路!

网友:
我的是插电就运转了,搞不懂

网友:
5V连的设备多了  CPU主管理芯片 1117  网卡  I/O  这个短路最麻烦了  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一个一个切线 到 一个芯片切一个量一下正常不。不正常继续跑线 切 直到电压正常 换芯片

网友:
楼上的 是好办法啊  学习了  平时5V短路我都用拆的 修起来麻烦啊  拆了I/O还得焊 哎

网友:
呵呵。不折。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网友:
5V主要是给外设供电的,例:华硕P5QPL主要给,RS232,PCI设备,SIO,音效部分,USB==!!你一个一个的断开,我想会搞出来的,

网友:
4楼说的一个一个切线是怎么个切发。。。。。

网友:
还有个好办法, 直接在5V脚 加个电压, 烧出来。。

网友:
烧机 你直接就接5V啊?不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