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 接口定义问题

楼主(2010-03-20):
一个显示器的VGA线  插头坏了 想换个插头上去
里面线的颜色是 (白、蓝、红)带接地  白、绿、黄、橙、棕、黑
跟网上找的资料有点出入
(红线的芯线

红线的屏蔽线

绿线的芯线

绿线的屏蔽线

蓝线的芯线

蓝线的屏蔽线

黑线

棕线

黄线

白线

外层屏蔽
)

新手不知道怎么接了.... 望高手指点

网友:
i不要完全依赖线的颜色,用表测一这些分别是接到头的哪根针,然后再分别焊到好的头上去。

网友:
原头已经被客户完全拆掉了 只剩下裸露的线头了 我都没方向了

网友:
白、蓝、红)带接地 。VGA头 1 红。 2 绿 。 3 蓝 。6  R-GND。 7 G-GND。 8 B-GND 。13 行同步 。 14 场同步   。  12 SDA 。15  S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