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待机问题

楼主(2010-03-20):
此机为SIS芯片组,AMD的CPU.主供电芯片为TPS51020.以前修过.到手时南桥和网卡芯已经短路.换一新南桥之后待机电流为0.12左右;TPS51020手触发烫.量周围上下管及元件无短路.我有一料板,待机时有3.4V输出.无5V输出.此板2个都没有电压.换一新51020也一样.遇到过的帮分析一下.先谢过.

经过3天的查找,终于找一原因.是U28击穿使+3VA输入端短路造成.多谢网站提供的图纸点位图.

网友:
我遇到过  是3V没有  我的是下端管坏了  你看哈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首先3.3 和5V没出来 楼主说没短路 那么一锭就有电容或其他元件的阻值拉低 自己查下 不看板子 不好说

网友:
没短路的话你查IC的工作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