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菲利普显示器。中间显示一条横线!

楼主(2010-03-20):
接到一台15村纯平显示器!中间显示一条横线!TDA4863AJ 这是显示器的场芯片!求解!如果场芯片有问题怎么通过测试引脚电压来判断问题呢?

本人就是不知道TDA4863AJ 输出脚是哪一脚!不过换了个TDA4863AJ 就好了!出现横线就是场IC 有问题!

网友:
先测TDA4863的工作电压对不对,然后测一下输出脚的电压,输出端电压一般接近0V的。

网友:
先看有没有虚焊。或者检查TDA4863 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