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机进不了BIOS 按什么键都没反应

楼主(2010-03-20):
我这有台联想主机,第一次能进入到安全模式界面,等到隔天早上来开机试的时候怎么连BIOS也进不了了,我是想从做系统的,想在BIOS里面设置从关盘启动,内存 显卡 是好的  换了试了也一样  硬盘没装 也进不了,请教高手谁遇见过帮帮我

网友:
开机按回车键看看

网友:
按ESC试下。。。。

网友:
把键盘重插一下或换个键盘试试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出现故障了,所以就进不了BIOS的。

网友:
换一块COMS电池试一下,不行,再短接设置.........

网友:
药要确定键盘是好的 有没有开机就死机,按开关后按ESC 和DEL  和F2 F12看下 在不行的话 硬盘外挂个系统直接接上去就OK了

网友:
先清BIOS,按F10

网友:
F2  F10  F1  ESC  F12没一个好用的??  不行就把硬盘拿下来 在别的机器上GO  要不就格式化之后 在放回去,硬盘找不到启动文件自然就去找光驱啦! O(∩_∩)O哈哈~

网友:
有的联想系统必须是安装盘装 GO的不让 我记得应该是

网友(2010-04-20):
先检查键盘是好的吗再把电池取下过会儿再按上就恢复初始值了

网友(2010-06-05):
挂别的主板上装啊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一试 。。 内存问题也会卡LOGO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你注意看下是不是死机了 看下小键盘的开关键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