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休眠,关机的区别?

楼主(2010-03-20):
如题,待机s3  休眠s4  关机s5 开机s0

一。休眠和关机有什么区别
既然一上电就有3.3V_s5及5V_s5那和按下休眠后的电压是一样吗还有关机后的电压也一样吗

二。待机s3和开机S0有什么区别
      这个我有点不明白,1.8V内存电压也是开机后产生的,但为什么一般说 1D8V_s3 而不是1D8V_s0

三。PM_SLP_S3#,PM_SLP_S4#,PM_SLP_S5#这些信号是不是说接到这样的信号就进入或是退出像s3 s4 s5之类的状态。

另3D3V_AUX _ s5 是不是和3D3V_S5是一样

以上是我看DV2000945GM的电路图弄不明白的地方,望热心人解答下

网友:
说1D8V_s3  因为休眠状态下这个电压要继续保持。
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两个电压是在同一个机器里面,那么虽然都工作在S5,但是出现时间是有区别的。

网友:
谢谢无边版主,
休眠状态下会有1.8V吗?我能不能理解你的意思为 在s3状态下,这个1.8V是特殊的,所以一般都是叫1.8V_s3而不是1.8V_s0
而s4和s5的区别只是出现的时间不同,电压本身没什么区别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
1.一般来说,休眠(S4)和软关机(S5)在电压上是一样的,只是再启动的过程不同,从休眠启动时操作系统不自检,直接从硬盘恢复数据到内存,恢复原来的工作状态。
2.开机(S0)和待机(S3)中间还有S1、S2,所以差别很大。在待机时内存还在工作,所以是1D8V_S3,而不是1D8V_S5。
3.PM_SLP_S3#,PM_SLP_S4#,PM_SLP_S5#就是在不同状态间切换的信号。3D3V_AUX _ s5 和3D3V_S5肯定是不同的电压,具体是什么,我对此机型不熟悉,说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