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DVI数据线,只要接哪几根,显示器就能点亮?

楼主(2010-03-20):
(图片)

网友:
如果单纯图像显示R。G。B。H。V。地。6根就可以。为了实现串行数据的传输,还需要SCL,SDA两根线,SCL是串行时钟,SDA是串行数据。

网友:
这不是VGA呀,请说具体一点哪几根线?

网友:
请说说这头的定义呀。我就是不知道定义,所以在此向大家请教。

网友:
这头没有C1--C5,是不是就不能象VGA那样只接R、G、B、H、V就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