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解决,可软件搞不定了。。TOSHIBA M400!!

楼主(2010-03-20):
今天拿到一台
笔记本
,起始是键盘不能用。拆开后查下电路帮其解决了!后客户要求给重新装个系统!我想都是老客户了,就答应了
可是现在装好后死活找不到他的声卡驱动了。。。没声音了。型号是M400-25Q03D 有哪位大侠可以帮帮忙??声卡驱动网上和官网找了都找不到!!
键盘不能用

网友:
你的声卡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能认到声卡吗?

网友:
当然认到声卡了 就是个问号。装了REALTEK 等几个常用的驱动集都不行。开机出现的是 SigmaTel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这个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感叹号!

网友:
有没有试过用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让这类软件自动下载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A:
声卡到官方下吗

网友:
很明确的告诉你,你先把声卡卸载,然后卸载系统设备里边的那个65566总线,再次刷新寻找设备就可以了,找出来的设备是两个,一个声卡一个是调制解调器

网友:
卸载系统设备里边的UAA驱动

网友:
顶 楼上的 说的挺有道理

网友:
对,有时候装驱的顺序也有点讲究的

网友:
东芝的笔记本装系统还是比较好装的

网友:
这个要手动搞。更新驱动 ---- 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不要搜索……
下面明白了吧。 好多这样的机子都要这样搞。不然装好也没有声音。

网友:
用驱动精灵最新版的可以自己帮你找驱动

网友:
我一般都用驱动天使找驱动 挺好用的

网友:
把原来的驱动卸载后重新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