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找不到声卡

楼主(2010-03-20):
重装系统找不到声卡

网友:
找适合该系统的声卡驱动重新安装.

网友:
下载 个驱动人生  刷新下看看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发现音频设备呀,如果有发现只是显示问号或叹号才考虑驱动问题,如果都没有发现要首先搞清硬件设备是不是正常,或者在bios里看看板载声卡的相关选项是否打开了。

网友:
首先看设备管理器中有没有发现该设备,如果没有就进BIOS设置一下启用

网友:
个人使用驱动人生的时候,有个小发现,就是有时候驱动人生会说你的有惊叹号的设备不在更新设备的列表之内,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先在设备管理器里把该设备卸载,再启动驱动人生,同时WINDOWS也会发现新硬件,不去管它,只管用驱动人生更新,一般就能更新驱动了,
班门弄斧,行家别见笑啊,呵呵,

网友:
重新主板驱动

网友:
是不是VIA的主板,有些VIA板装声卡驱动比较难装

网友:
如果主板不是INTEL的芯片组 就先装主板驱动看

网友:
下个驱动人生试下先,笔记本的话就上官网去下载

网友:
问问题最好能说全一点,楼主是不是必、怕写字?
请按4楼说的搞一下不行你就在来说全一点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发现音频设备呀,如果有发现只是显示问号或叹号才考虑驱动问题,如果都没有发现要首先搞清硬件设备是不是正常,或者在bios里看看板载声卡的相关选项是否打开了。
引用 网友A:

同意!先要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再说。

网友:
个人使用驱动人生的时候,有个小发现,就是有时候驱动人生会说你的有惊叹号的设备不在更新设备的列表之内,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先在设备管理器里把该设备卸载,再启动驱动人生,同时WINDOWS也会发现新硬件,不去管 ...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多次,一看驱动人生发现更新,但是不起效果,回头尝试你这种方法,谢谢了

网友:
UUA补丁装一下.前提是BIOS里声卡开着,并且声卡是好的

网友:
下载个驱动精灵看看

网友:
15# yangbo 遇到过,我装了系统后音箱发的是电脑扬声器的声音,删了声卡驱程,装上驱动精灵,再刷新设备驱程,搞掂

网友:
在网上下载匹配的驱动装上就好了

网友:
典型的驱动不匹配,打叹号吧,多试几个兼容的肯定有能匹配的

网友:
感谢各位我的设备管理器没有

网友:
给BIOS放电试试,然后重做个别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