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Z780-EB液晶显示器,黑屏求助

楼主(2010-03-20):
各位大侠,本人手里有一台液晶显示器,没有开主机前,显示器指示灯有待机动作,主机正常开了以后(主机没有问题,已经换了几台机子都这样),显示器指示灯待机状态取消,显示器灯变成正常的显示状态,就是屏幕无法点亮,全黑一片。估计是高压板或者是灯管的问题,型号是方正FZ780-EB液晶显示器,请高手给鉴定一下,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找上通用板子点一下

网友:
这款液晶刚修完,换通用高压条效率最高了,高压条的接口都不用改,插上就行

网友:
先换高压板试试再说

网友:
高压板坏了     都修了好多了   换上就好

网友:
高压板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方正通痛,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