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LL D520有没有待机3.5V

楼主(2010-03-20):
请问DELL520机器有没有3V  5V待机电压,我看可调电源上有待机电流0.04A,你教我一下

网友:
待机没有,开机之后马上有

网友:
楼上的回帖牛头不对马嘴!我也在修一台DELL D620的,不触发,待机电流0.04A的样子,查了好像也是没有3V,5V待机电压,难道DELL的没有这两个待机电压的?

网友:
这个待机有可能没有3V和5V,要开机后再测才行

网友:
这个IBM的有些不同,DELL520你是量TBS51120芯片上的电压吗?那是触发后的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是没有3 5V的

网友:
0.04难道不是待机电压吗

网友:
0.04难道不是待机电压吗  是0.04A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呀?不触发????

网友:
3# 糖果外交 请问楼主你在干嘛?买它这个戴尔520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