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七彩虹775主板25不过

楼主(2010-03-20):
测试卡跑到25就不跑了 ,接上显示器也不亮,集成显卡和PCI-E 槽都不亮,BIOS刷了 ,北桥加焊了 都不行

还有什么问题,还是北桥挂了

网友:
跑25就是显卡。不过有时候跑25直接可以点亮。实在郁闷,可能每个厂家做主板都不一样。我看还是清理一下插槽。最好是用洗一下。

网友:
清理过了  ,用集成的不行,插上显卡 还是不亮

网友:
北桥挂了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是北桥挂了,只能再换一个

网友:
看看我刚修好的一台方法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9435-1-1.html

网友:
用PCI的显卡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试试拆掉声卡芯片,有人用这种方法修好了跑25的问题。

网友:
王大修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