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20):
一台型号为PP01L的DELL旧笔记本电脑,故障为接上适配器电源,主机不通电(充电池已不能用)。
留意到,当适配器接上主机时,通电瞬间,适配器指示灯一闪就灭。把接主机的电源线拔出,适配器灯依然不亮。此时量适配器接主机线的端口,没有电压。但如果适配器不连接主机时,通电时,指示灯一直亮,量适配器端口的电压也正常。但只要一接上主机,指示灯马上灭,而且端口没有电压。
因没有相同的适配器,故不敢断定是否适配器的问题。
望各位指教。看是适配器问题,还是主机的问题。

网友:
我有二个这样的电源,和你说得不多.是配500m机用的.这种电源有三根线,一正一负一通讯线。不过奇怪的是,有这个电源给别的19V的笔记本供电,一点问题都没有。电源也拆开看过,开关管、整流管等都没问题,用好的电源上的那个24cXX(应该是个串行单片机吧)的替换坏的电源上的,也没用。本人能力有限,现在这坏电源就给我的神舟冲电使用。

网友:
适配器吧。可能带负载有问题。

网友:
主板短路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法说,有可能是适配器坏了,也有可能是主板短路。我觉着主板短路的可能比较大,因为机器在待机的时间电流是很小的,适配器还不至于差到连待机电流都提供不了的程度。拔出适配器后适配器的灯仍然不亮是因为主板短路后适配器瞬间电流过大而自动保护。

网友:
给其他机器供电正常,说明电源基本工作正常。可能是你的机器严重短路,电源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