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场声器可以正常使用,插上耳机没有声音(耳机里听不到声音)

楼主(2010-03-20):
笔记本内置场声器可以正常使用,插上耳机没有声音(耳机里听不到声音),驱动是对的,初步判断一定是耳机插孔坏了导致的,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是对的吗

网友: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试试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  拆开主板用放大镜瞧瞧究竟,先肉眼后测感应。

网友:
先易后难,换个耳机插座试一下,之前修了一台BENQ的是插耳机有声,内置无声,换插座就好了。

网友:
你 先测测电压或着是打下波看看

网友:
换个试哈,应该可以好

网友:
是不是你的耳机本身坏了呢还是线段了呀··弄个确定好的耳机接上先··

网友:
查一下接口的电容

网友:
或许有特殊情况,比如软件设置

网友:
除了上面所说  声卡芯片  已有可能

网友:
功放坏了,换一个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