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华硕本,上电待机0.2,有交流声,过会就掉电。

楼主(2010-03-20):
请教大侠;新到手时机子电源座烧糊状态,处于短路,清理了半天短路解决,上电待机0.2,开机1A左右到2A,可调电源电流表就到两A,待会就死机,是不还有别的元件坏了,死机后摸散热片很烫,请问还应该检测那些原件,还是电源电流不够,通过界面后出现PRESS  TO RESUME 后掉电回待机状态,请教解决方法和思路,谢了。

网友:
还有就是开机时交流声特大,敢问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没找到! 1# 妙手汇集

网友:
散热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散热怎么解决,风扇一直在不停吹着呀! 3# 王志佳

网友:
你这个带机电流也太大了把 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系统供电短路吧

网友:
你首先要解决的是待机电流过大啊  好好用手摸一摸  看看哪里发汤啊  别的后面在搞啊

网友:
各位机子查短路怎么查找,开机CPU巨烫马上掉电,是不是U坏了? 7# 维修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