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杂牌屏白屏用万用表测得电压6.6v 17v用示波器就4.8v 9.8v

楼主(2010-03-20):
同样一个东西我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怎么电压都不一样要相信那个啊

网友:
是不是应该把其中的设备校准一下。

网友:
你的万用表严重不准。

网友:
表没电了吧.....

网友:
呵呵,应该还是示波器的准一些吧

网友:
表换了电池,也一样。。。郁闷,不过测试主板上电压时两个相差很近。。但测显示器电源版就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