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 GD1 PRO主板断电短时间内点不亮!

楼主(2010-03-20):
华硕P5 GD1 PRO主板拔掉电源线,放置几分钟,再接上电源线,启动无反应,带电放置一段时间,又能启动!就像是需要“预热”一样!进系统机器随机性死机,聊QQ,开网页,看电影,磁盘操作等,可能几分钟,也可能一整天也不死!死机表现画面静止,键盘锁死!换用干净系统裸奔,照死~

电源+5V电压5.5V,+5VSB电压4.6V,短接P-ON能启动,将电源接口从主板上拔下来故障现象和前面一样,断电时间越久,“预热”时间越长~CMOS电池3V~

问下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怎么判断?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看。然后查一下CPU供电的电容。

网友:
5vSB应该偏低了,查一下是电源还是主板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