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假负载供电正常 装U 就无法启动 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3-20):
一块939的主板  用假负载 供电都正常  装上CPU 开启马上就灭了,我怀疑是供电管存在问题  全部测量都没有问题,这会出在那呢?

网友:
上假负载 可以看到供电正常
那楼主有没检查下U工作条件是否都满足,不应该只停留在U供电上
如 参考,VID,等····
如有错误 还请楼下朋友继续指正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 io电源IC  u供电  都是过了就是不好使
有经验的说一下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BIOS?

网友:
我怀疑到电源管理芯片,但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手上没有!等找到个试试看!希望有高手遇到的,分享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   主板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IC不对吧

网友:
恩恩  可能把!

网友:
VRM问题,我遇到过几次,以为是CPU或是CPU插座问题。

网友:
北桥虚焊也这样

网友:
建议楼主先查下CPU的VCCVID信号。因为这个是产生VIN信号的前提,不必停留在假负载上,假负载的VID是假负载强制定义(直接接地),缺少VCCVID电压也是可以产生VID信号,进而有CPU电压!

假如CPU没有这路电压 ,是不会有CPU电压.

不过IC坏的我碰到几个@!

网友:
噢噢   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