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键盘有几个按键不能用,非常复杂

楼主(2010-03-20):
故障按键为23QWA,换了新键盘问题依旧,换IOPC97551,和LPC47N217问题依旧,键盘接口排容全拆,补焊接口。问题依旧,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找出这条线打下对地阻值。。

网友:
对地阻值900多跟五百多

网友:
都是直接到PC97551的

网友:
原来是主板断线,找出来来了。找了块一样的板知道接口到IO的哪一个脚了,就是飞线不太好飞脚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