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块诊断卡跑25主板

楼主(2010-03-20):
自己的一台原装ACER945主板电脑开机没显示,集成显卡的,诊断卡代码25,CPU风扇正常运转,更换内存,改用独立显卡,拔走独立网卡(以前板载网卡已经坏了,后用独立网卡代替)等均无效,拆下 ACL880音频解码芯片,开机跑码到26,有显示了,并正常进入系统,由于手上没有 ACL880音频解码芯片,所以加一块独立声卡算是修好了。

网友:
跑25要考虑南桥周边及南桥

网友:
换显卡没有用?换声卡OK?

网友:
算是见识了板载声卡有问题竟然导致跑25的啦

网友:
跑25没见过关声卡事的

网友:
楼主能发个图纸看看吗?   没太理解楼主的思路。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换南桥好的没想到声卡也会这样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都是声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与声卡也没有关系啊!!?

网友:
LZ是个修板的老手  这些都是经验  25有很多都是声卡 网卡当机

网友:
电子产品真是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跑25一般来说没大的故障,有些主板比如精英的是正常的,多为外设等与主板上电时序无甚影响的设备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啊 电脑 呵呵25以前我的板子也亮

网友:
我有块板子是ALC650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有没有返修再说吧!

网友:
跑25是声卡在作怪,第一次听说,又学一招

网友:
顾客 过几天就会回来返修的

网友:
真是值得研究啊,没碰到过啊!!学无止尽啊!

网友:
声卡当时有没有发烫啊???我倒是经常见到过跑。24码,但是能正常显示进系统的。

网友:
跑25声卡影响的???  我怎么感觉点莫名其妙

网友:
我只是新手啊,才给我胡乱修复了,估计老手不会有这样思维。

这个不好说,看有没有返修再说吧!

电脑是我自己的,到现在还没问题,当然正准备购买新的芯片装回去。

网友:
声卡当时有没有发烫啊???我倒是经常见到过跑。24码,但是能正常显示进系统的。
引用 网友B:

声卡芯片当时没有发烫异常情况,我拆下声卡芯片后跑码26就有显示并正常入系统。

网友:
我正琢磨呢,你是怎么想到声卡的呢,嗯,创意啊,

网友:
楼上的师傅师兄同学们说得对——电子产品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我正琢磨呢,你是怎么想到声卡的呢,嗯,创意啊,
引用 网友C:

当时锁定在南北桥CPU座以及声卡芯片虚焊或损坏情况,由于按压前面三样没反应,而加焊嫌麻烦,所以先拆下声卡芯片先,结果一击即中。

网友:
以前遇到跑38拆声卡好的

网友:
开来诊断卡也不能太当回事 呵呵

网友:
还是要看是什么型号的板子了   我前天测过一块联想的板子 也是跑25的  不过照样可以点亮  一切都很正常的

网友:
跑25网卡,声卡罪魁祸首哦

网友:
跑26换声卡解决真有点匪夷所思,不过什么情况都有

网友:
我的也跑到“25”就是南桥,特烫,怎么回事呢???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不稳定了

网友:
没见过25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我遇过声卡坏不过内存的。

网友:
声卡有问题跑25??不是吧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一般25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上次我修一个是BOIS问题跑25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确实少见,一般拆网卡好的多

网友:
声卡能导致这样吗?

网友:
我从来没碰见声卡 有这功能的,25的不少  没碰到过声卡问题的 ,悲哀呀

网友:
现在的诊断卡有点参差不齐,有时候不能拿代码来说话,你换一个不一样的诊断卡可能就不是25了,有时候诊断卡还挑主板呢 !就像内存一样,我又学到了一招对付代码25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下次可就不用一个个找了

网友:
我又块跑25的板子还没修呢  我试试 不行的话也下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代码25.取声卡就OK 。这个经验在以后维修起了帮助。一般是做南桥的。

网友:
呵呵,有这种情况发生,以前有个K7266A的主板,就是这样的原因,导至系统当机,进不了,维修都是在不断的积累经验

网友:
学习 原来 主板都会声东击西的

网友:
跑25要考虑南桥周边及南桥

跑25我遇到的是北桥问题的多 今天修一块联想的原装板跑25 有显示但是进系统黑屏 插独立的PCI-E的显卡就跑重码  939的板子

网友:
第一次遇到,声卡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以前有块这样的主板,但没修好,后悔没有插下声卡试试

网友:
换个集成显卡头子差不多就行了汗

网友:
是声卡?遇见试一试

网友:
我今天主板放电也修好了个,跑25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