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Z的机子 COMS保存不了(已排除COMS电池问题)没一点头绪

楼主(2010-03-20):
索尼SZ的机子 COMS保存不了(已排除COMS电池问题)没一点头绪
COMS电池测量电压3.3XXXV 正常 这板子资料一点也没 是否可以参考哪些图纸的 CMOS电路这块呢 谢谢 了

网友:
图纸是找不到了,电池没事的话 就跑线路 最后就只有换个南桥试试了 祝你好运

网友:
还是换南桥吧

网友:
晕 南桥? 各位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开机重设,然后关机,不要拔电源看能不能保存。

网友:
一般是CMOS电池连一电阻再连一二极管后就是VCCRTC,SONY本也复杂不到哪里去吧?

网友:
重点COMS电路

网友:
COMS电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
我想也是cmos电路

网友:
把电池拆掉测量一下电池接口的二极值和阻值看是否正常还有电池接口道南桥的电阻和电容测量看是不是拉低阻抗了,再者就是南桥和BIOS了

网友:
我也做过SONY笔记本电脑的,我感觉这电脑很好,我对电脑方面很要兴趣,SONY电脑在我心中是最好的!!!

网友:
SONY滴机子是我的梦想啊,就是相比其它同类产品贵那么多!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呀,哎!

网友:
南桥挂了 杀南桥

网友:
2楼的建议可以试试

网友:
CMOS电路上的问题吧

网友:
查下CMOS电路,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动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