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其实不是很难

楼主(2010-03-20):
我个人认为笔记本的维修:
1:30%系统问题
难点是进口的没 光驱的本本做系统  和VISTA该XP,对次大家有什么 好的意见请说一下
2:板卡级维修 占30%
屏 灯管  键盘  清灰  喇叭等小的故障的处理
3:20%是通病类
对此有太多的总结  大家 好注意
4:15%是进水  人为  或是人维修造成
5:5%其他的象板间短路等
总结可以看出:一般的维修做到 70-80%是应该的也是不难的  ,但是要做到 最好就请做好后30%

网友:
桥有问题的也不少

网友:
偶初学,台式机主板还没弄明白呢...
LZ所讲偶先学习着

网友:
桥的问题多属于通病中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说。有时候觉得简单的太简单了, 难得太难了,郁闷的要死。感觉还是不像你上面所说的那样。   无光驱做系统,用USB HDD启动、取下硬盘直接GO、有的BT 的可以用网刻 。

网友:
好多是不支持USB HDD,更不谈取下HDD直接GHOST  象 X20  和TOSHIBA 的等不含光驱的进口小老本

网友:
不记得哪个名人说过没有最难 只有不懂
阁下觉得不难 这说明你专业 以达到无剑胜有剑的境界

网友:
真正的会修者,是在最短时间内快修。

网友:
表面上看是不难,越往深里学,越难.

网友:
看来楼主都是接一修机,如果修N修机就不会这样说了。

网友:
好修,什么好修,板子不好修啊,我觉得挺难的,

网友:
如果有楼主这样好的运气,我就啥都不用学了。

网友:
进水 的确实 有点难搞定

网友:
如果接二接机,那你上面说的好修的根本就不可能遇到,,,所以维修还是要有真本事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敢干,啥都敢整, 太难的不整.
越做越胆小, 觉得自己技术比以前强了, 啥都舍不得放弃, 都想弄一弄, 结果风险是成倍的增长, 就越发不敢做了,也就觉得难了.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学会放弃,  认清自己的定位, 不要超越自己的能力应该是不难的.
当然有机会还是要提高自己,不过不要操之过急

网友:
我感觉就是,修主板一般就是一个故障排除就好了,怎么我修笔记本修好一个故障,还是不好,接着往下修就很困难。我觉的笔记本比较难修。

网友:
你说的通病还真广哦····

网友:
芯片级还是比较难的,板卡级就简单。

网友:
谢谢大家,笔记本维修我也处在学习阶段  谢谢大家

网友:
搂主觉得不难,,看你接的是什么机子,二修的机子我觉得头痛

网友:
像我们基本是做同行生意的,基本都是二修、三修甚至四修的机子,基本很少遇到楼主说的那些容易了,就连装系统也很多是人家装不了拿过来的。就因为是人家修过的机子,所以修好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是做同行的,因为要顾着自己的招牌,所以接到的机子都力求99%修好给人家,修不好还觉得对不起人家,所以在这方面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很赞同15楼兄弟的说法,要学会放弃。

网友:
楼主,你要说芯片级的维修,除掉你的第一 第二点。再分个百分比就会觉得难了。
通病占个30%算不错了吧,一般简单一看就能搞定的占20%不错了吧
还有40%的板是需要深入分析.另还有8%是高手级的才能搞定
2%板本身无药可救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敢干,啥都敢整, 太难的不整.
越做越胆小, 觉得自己技术比以前强了, 啥都舍不得放弃, 都想弄一弄, 结果风险是成倍的增长, 就越发不敢做了,也就觉得难了.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学会放弃,  认清自己的定位 ...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台说的 我是很认同,该放弃的就要大胆的放弃。在厉害的人也不敢说100%都可以修好吧

网友:
很明显楼主的维修水平不高,水平越高的人会常见得越难。

网友:
楼猪说得有点道理 机器修多了感觉自然来了 另外就是多和人交流 总会进步的

网友:
关键是要有都东西换,有设备,这样就不难。

网友:
郁闷,说的是什么东西啊,不懂不要误会人嘛

网友:
现在的机器好多都是BGA得问题  真正电路出问题的感觉很少了啊

网友:
这就叫做会都不难,难着不会,我就属于后者啦,郁闷哦,呵呵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敢干,啥都敢整, 太难的不整.
越做越胆小, 觉得自己技术比以前强了, 啥都舍不得放弃, 都想弄一弄, 结果风险是成倍的增长, 就越发不敢做了,也就觉得难了.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是学会放弃,  认清自己的定位 ...
引用 网友A:

感同身受,要学会放弃。总不舍得放弃难修的机子,搞到拖延其它客户的机子,不符合经济效益和效率。

网友:
有时要学会放弃,不然浪费很多时间也搞不出来,郁闷的。

网友:
加电不开机的最不好修了

网友:
呵呵。有这么简单那么掉电呢?不加电呢。呵呵。问题很多的。

网友:
芯片级还是比较难的

网友:
还没真正修到难的机子吧。要不我发块给你修看看,哈哈

网友:
VSIT改XP有个别机子不好装,听说是要加硬盘串口驱动,要不要蓝屏。

网友:
只有提高自已,才会修出另一片天,但太难了,

网友:
拆开都很难~~~~

网友:
嘿嘿  所谓的难这不会 会者不难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什么好修,板子不好修啊,我觉得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