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3U(L45II8)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20):
接手一个外地客户发来的TCL K43U,主板是志合代工L45II8(960芯片组),拆机发现南桥,开机芯片(IT8512E)均已焊过,接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一挂到底,南桥巨烫,找了个拆机的ICH8换上,接上电源待机0.02A,开机无反应,测主板待机电压正常,RTC电路正常,测IT8512E各路供电正常,但在测IT8512E的125脚PWR_SW时发现在接上电源的瞬间电压由3.3V降到2.6V左右,感觉问题应该出在BIOS上(此机器BIOS参与触发),测BIOS 1脚SPI_CE#片选有波形,3脚8脚有3.3V,6脚有时钟,2脚5脚也均有波形,但凭经验感觉波形不太正常.从基地论坛上找了个BIOS拷到U盘里,拿到市场里卖编程器的那家花五元钱刷上,按上能开机了,但电流跳变三次从0.94A降到0.6A就不动了,测波形内存已过,难道北桥挂了,实在不想动北桥,再加上对自己U盘的了解(以前经常发生拷进去的数据出错),决定再刷一遍BIOS,这次直接把BIOS通过QQ传过去,刷好,按上,再开机OK.
感觉国产的本子BIOS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接到开机跳变信号之后EC立即开始读取内部或外部(BIOS)程序吗?程序出错会使EC发不出任何信号吗?希望楼主明示。

网友:
晕LZ你刷BIOS的机器都没么

网友:
个人以为,在插上电源待机时,EC就会通过总线与BIOS进行通信,此时BIOS有供电,在片选,时钟,和总线脚上会有波形.EC通过调取BIOS中固化的程序对自身进行预置和初始化,然后才能接受开机的触发信号完成开机动作.如果BIOS损坏或者程序出错,EC得不到正确的初始化指令,是不会开放开机触发检测端口的,此时按开机键是EC是不会做出任何反应的.

网友:
晕LZ你刷BIOS的机器都没么
引用 网友A:

呵呵,卖编程器的就在我隔壁,他家编程器很全,现在我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两块钱给我刷一次,很方便的.
买编程器加上买各种型号的适配座子,全下来至少四位数,够我刷几年了.

网友:
我是新手,希望你指点,为什么南桥巨烫你会换H8呢

网友:
4楼说的相当有道理 学习你的分析啊

网友:
我是新手,希望你指点,为什么南桥巨烫你会换H8呢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我换的是ICH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