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紫光17寸液晶亮一下就灭了!后来不小心搞得短路

楼主(2010-03-20):
接到一台17寸液晶显示器!刚开始过来是一开机亮了一下就灭了!拆过机壳之后不知道怎么搞得竟然短路了!这种电源板的结构很简单!是12V电压输入但板上集成了高压部分!以前一直都没有见过这种结构。 发现短路后是一个稳压二极管烧了!然后还有一个9435GM (型号应该就是这样,本人不在维修台!)短路了!我测量了一下连接驱动板接口那块!有12V 电压其它电压就没有了!在我的维修过程中!我把稳压二极管换成了普通二极管了!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像这种12V输入的电源板还集成了高压部分怎么样去检修呢?

网友:
电源部分和高压部分都有分开的,一般电源部分通过一个保险到高压供电,现在主要分清楚是电源有问题还是高压有问题。

网友:
1:不行!
2:建议换电源板吧(直接带高压), 你这现象有可能高压也有问题

网友:
这种电源板的结构很简单!是12V电压输入但板上集成了高压部分!    楼主 说得是适配器12伏输入吧 !! 里面只有高压板和驱动板       其实现在问题很好解决的  你只要改一个高压板  就能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你这是瞎搞哦 稳压管 换成普通管 起不了稳压作用 不烧后面电路才怪。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元件

网友:
LZ真大胆啊。。稳压二极管敢用普通二极管代。。我是不敢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