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上的稳压二极管烧掉了!怎么换?

楼主(2010-03-20):
接一台液晶刚开始是一开机就灭后来拆了壳竟然发现短路了!烧了一个稳压二极管!D 的前面带Z  电源板上标识是ZD 105 后来我换了一个普通的上去,不过电源板还是不行!这种稳压二极管是个像是个红色的!然后有一圈圈黑色的标识!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去识别它是多大的!就算是要代换了的话,像电源板上面要用多大的呢?这种电源板是12V输入的电源板!板上还集成了高压部分!求解答应该怎么样搞定?

网友:
其实就用驱动板上的稳压管代换就行了!

网友:
个人认为,电路没有问题的话,不用也可以.它主要作用是电源电压太高时,击穿接地.保护后级电路

网友:
看看是哪一部分,起什么作用

网友:
楼主的创新和大胆试用器件精神可嘉,祝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这种管子主板上也有的。就是不知道换上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