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谁手上有LTM190M2-L31程序(已解决)

楼主(2010-03-20):
各位兄弟,谁手上有LTM190M2-L31的程序,乐华2025L板子用的 ,这屏原来用的是2025刷正常过,属于自用的,昨天修一台七喜19"宽屏,改通用,客户要得急,就把自用的2025板给客户了,今天重刷了块,原程序搞丢了。试发N多程序都驱动不了。那位大哥手上有给我传个,谢谢了,在线等啊。。

网友:
我上传一个你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是我原2025板子坏了,手上几块板子都刷不了,就这块能刷,把2120芯片换到别一块板子上,正常了,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能在线刷的这块刷程序后不能驱动,其它几块不能在线刷的把2120换到能刷的这块上能正常刷写,不能驱动,换了两块都这样,把刷好的2120换到原来不能刷的板上面能正常驱动,在点刷写,不能在线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看来我的几块驱动板有救了,呵呵,这块问题都成"神板"了,以后不能刷的都换2120刷.不知道不能在线刷的是不是烧死了,我试过网上说的初始化MCU跟短接9脚跟第10脚未能恢复正常.但是可以肯定一点是板子上面的问题,焊下2120换板可以刷.希望可以给坛里的兄弟一点提示,有这样的板子不妨换板刷了试试!

就这块板子,不能在线刷的,换了正常能刷的那块上面的2120,能驱动,但是还是不能在线刷写。这块上拆下的2120换板能正常刷写,说明2120是正常的,而是板子可能被锁了,不能在线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