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接上光驱不进系统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20):
接一客户机器IBM T41 ATI 9000 32MB显卡的,CPU是1.7G/1M ,故障是忽然死机,再次开机就进不了系统了。

拿到手上开机试了几次,果真是这样,出现LOGO画面后,自检完光驱和硬盘,整个屏幕的左上角就是一光标闪动着,硬盘灯不闪,不出现WINDOWS XP的进度条……

我光盘启动重做系统,GHOST完后,又回到了前面的状态;接着,我换另一台T40能正常使用的硬盘插上这台T41机器,故障依旧。
……

难道真是主板出了问题,我接下来就是拆下光驱和无线网卡试一试<外设先排除一下>,拆了它们,嘿嘿,可以进系统了,那就可能是光驱和无线网卡其中一个有问题了,我把无线网卡插回去,可以进系统,我又把光驱插回去,啊哦,回到了原状态,试了几次都这样,(说明:这个光驱在其他T40机器上用着正常)看来主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便快快的拆下来,当拆到CPU时,我突然想到,是不是CPU有问题呢,因为客户说过死过机,从别机换一个1.7G/2M/533的CPU过来看看,启动慢死了,跑码在49 到4A这之间要五秒钟,但亮机后每次都能顺利进系统,当然光驱和硬盘都同时在,难道真的CPU有问题, 我用回客户原来的CPU插上去试试,&^*&)(咦!  怎么可以进系统了,没有一点儿的停留感觉,我反复试, 好象好了耶!  真是怪了,  我无法解释,!

修本本用些怪招还是值的.

网友:
有时候需要用别的配件带一带,让主板找到感觉。

网友:
歪打正着.....个是CPU没拧好...

网友:
光驱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大点。还得多测试看看。

网友:
是今天修好的吗 感觉还是有问题 最好自己先测几天再交给客户

网友:
应该是座子虚焊了吧

网友:
逐步排除法很好,要多烤一下机器,试试。

网友:
光驱主供电有个六脚场管焊好了么?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量造成的,时间长了很多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估计就是CPU没拧好

网友:
CPU解除不良 或者座子不良 以及光驱接触不良...
当然我们首先就应该考虑怪问题应该先排除CPU的问题,因为任何现象都有可能是CPU引起的,因为它是核心处理器

网友:
认为是CPU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什么都换过了并且还是裸板点的 故障还是没有排除郁闷中~~~~~~~~~

网友(2010-04-22):
支持3楼刘师傅的观点·····   修本本是有很多怪的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