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无待机

楼主(2010-03-20):
接一台HP V3000 Intel 接上电源 无待机电流,不能触发,无3.3V/5V  换过 MAX8743 还是一样,后面换了3.3的MOS管,开机正常用了1个钟,后面关机放了2个钟,再接上电源又是无待机电流,不能触发,是不是有什么元件不稳定使 MAX8743工作不稳定呢?

网友:
HP V3000?这机子我晕死了,显卡老坏的。
上次把它处理掉了

网友:
今天换下的MOS管应该也没有烧,我怀疑是用热风吹MOS管的时候吹到旁边的元件了。

网友:
印象中转换出3.3V和5V的芯片应该是MAX8734吧?8743弄出的电压是局部供电

网友:
这个系统供电是MAX8734,不是8743,你换错了吧

网友:
回楼上,没有换错,这台机是INTEL 集显的这个系统供电是MAX8743  没错的,AMD 的就是MAX8734

网友:
aa

兄弟8743是控制1.8和1.05的,怎么会是系统供电?
这个TPS51120才是

网友:
max8743是max1845的升级版,是桥供电芯片可以通用,max1999和max8734是系统供电芯片,可以通用!

网友:
不开机器看看TPS51120开机电路有问题吧,不要忙着换芯片啊,反正V3000的显卡坏的多,其它的问题好象比较少。

网友:
无3  5V你应该看TPS51120 就在触摸板下面盖着呢,仔细找找吧,8743是芯片组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虚焊的原因

网友:
楼主说了这个是Internet的集成显卡    板子还好  3 5V不稳定可能是负载过大 滤波电容的问题吧 先换个小电池看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