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供电上管的郁闷问题

楼主(2010-03-20):
CQ40的机子,一通电就烧4466(上管)。。。。本来是上管G极跟ISL6265之间断线,ISL6265空焊,加焊后以为一定好了,没想到一上电2秒种依然冒烟。。换的是原型号的管。。上下管全换过了。。还是不行啊,郁闷。

对了。。那个输出应该是1.05V。。供CPU与北桥的。。。因为烧得太快,无法确定准确电压。在烧出瞬间量过为1.02V。。然后化锡冒烟,无电了,量上管S,D端短了

网友:
446 是N沟道吗????  是不是你焊接ISL6265 的时候 焊功不到 把那个线跟对地啦 要不你量下446G级的对地阻值 看看怎么样? 或者把ISL6265去掉 在量下对地阻值  还有下管的S级是不是有短路的,就是后载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你也可以量下前面和后面的,还有旁边的电路   不用郁闷 细心点就可以搞定

网友:
肯定是G极到芯片的线路或者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G接出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断开供电输出电路,排除后部短路,检查一下工作条件。机器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H、L两个MOS管和芯片一起换掉就好了

网友:
电感是否OK,6265是否正常,可能shoot-through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