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6l 110v改220v方法

楼主(2010-03-20):
求各位指点:110vhp 6l 怎么改电源板用在220v电压下,谢谢!
电源

网友:
改电源板?要换地东西比较多,而且定影也要换,成本不轻
还要在机器内加一个220v转110v的环形变压器
买个外接地220转110电源最简单,什么都不用改,只需你自己用时别插错插头就行了~!

网友:
对这样成本低点,也保险,价格大约50元左右

网友:
先谢了,用多大功率的变压器合适?

网友:
对呀,找一个控制变压器,也就是一边220v 另一边110v的,功率吗100w以上够用了

网友:
hp6l的定影是多大功率的啊,100瓦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