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700公升东元冰箱鲜绿 RE7081A 维修实例

楼主(2010-03-20):
这次这台维修的冰箱...保证让你们看的大呼过瘾...还没看完就想吐的....请先去吐一吐.......
这一台冰箱是客户跟我买中古冰箱换回来的~~~~~
由于内部的东西都腐坏了....我也懒的清~~放了一个月之后...里面的景象真的惨不忍睹...
也因为有客户要一台中古冰箱~~~~我只好托出来~~~努力清洗了~~~~
而这一台原先的故障原因....冷冻室结霜严重(物品完全无法结冰)....冷藏完全不会冷
来看流程吧~~~

先把它托出来洗

打开一看........刚吃饭的因该都快吐出来了吧........

我把内部的东西拆出来....我要拆里面的东西...是戴了2层手套........
在拆之前~~~我有先把里面的东西给处理掉~~~~...然后用大量的水先冲过

虽然大致上都冲洗过.....不过还是很恶心阿.......为了把这台起死回生......我把可以拆的全部拆的精光....
就是为了把里面的脏东西通通洗干净......光洗这台冰箱~~~花了我6各小时的时间...超难洗的...
我药水的比重也用的很重....不然根本都洗不太干净.......
洗完了之后(中间流程忘记拍照拉~~~)

下面的照片大家注意看喔~~~我把冷冻室的门条转了180度了...因为那边有各缺口...转180度之后就好了~~~~

外观内部都处理好之后~~~~再将内部的物件装回去之前......
冷冻室的温度开关.....我拿去正常的冰箱冰....结果....无作用.......

我就直接换个新的装回去了~~~~~~
内部的东西装回去之后~~~~在来检查除霜计时器了~~
毕竟一开始就是无法除霜影起的故障...有可能就是冷冻室开关坏了
但是除霜计时器还是要检查看看

拆开来看了之后~~~~接点都已经快有接触不良的情形出现了.....

更令我在意的是....我要拆它不好拆阿..
原来....是塑胶膨胀了阿(整个卡住)....难怪无法除霜.....

我拿电转直接把动给磨大~~~~

再来处理接触不良的问题~~~~把接点用锉刀磨一磨~~~把坑坑洞洞磨平就OK了...

磨到发亮~~~~~

再把它装回去~~~

先测试除霜电流与除霜有无正常.......因为在拆这颗之前~~~已经有让冷冻室温度下降到零下20度了
测试整各除霜过程有无正常....(再组装除霜计时器的同时..我有分解看齿轮有无受损..这部份也忘记拍照拉)

确认除霜过程正常~~~~动作都有正常运作~~~~将控制相装回.....

拆下压缩机的启动器~~看有无异常.....只看断了2个小碎片..不影响~~~~~装回....

测试压缩机电流.......正常~~~~~

这时因为门有不平均~~我调整一下之后...~~~支撑架居然断了......
当时~~~~我差点晕了~~~不过还好是~~还没卖出去就断了......
我刚好可以顺便把门给一次调整定位~~~~并且将断掉的位置补上AB胶.....

这厚厚的一层AB胶~~~要让它断裂~~~很难喔~~~~超硬的~~~~
确定门无问题之后~~~~~把内部物品都装回去.....

运转试机~~~~~冷冻库没有问题.....

不过...冷藏室出状况拉~~~~~~温度完全降不下来........
问题出在这一颗控制器拉~~~~~

不过这颗还有动作阿~~~并没有坏....可能是老化引起的.....
我调整有红胶的十字螺丝~~~逆时钟调整~~~然后反覆的放在冰箱测试
确定可以达到零下1度(要把开关调整到最冷)还没完全密合就可以了

调整好装回去之后~~~放杯水测试~~~~温度计也都在里面....

确定都没有问题了~~~~~在测试个2天~~~~~~

都正常之后~~~~送交给客户了.....

网友:
你台湾的?

网友:
我感觉要买旧冰箱的人应当看看这个贴,按楼上修方法,仔细看看,是不是修地地方太多

网友:
我来至台湾没错阿~~~~
终于把文章改成简体的~~~
原来要用IE8.0的功能来改比较快.....
难怪我发的文有的简体有的繁体

网友:
台湾 的也来了,
你那边的维修市场 怎么 样啊

网友:
台湾连这样的冰箱也修??我以为国外的电器都是一次性呢,然后卖给大陆返修
我以为只有大陆才缝缝补补,新3年,旧3年,补3年

网友:
台湾同胞来了~~~欢迎~~

网友:
欢迎台湾同胞,卖这个冰箱赚了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