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开机问题解决

楼主(2010-03-20):
今接一主机说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就是说按下电源没有反应)。我试一下果然如此,我就系统最小化,能正常开关机。以为机器自己好了就装到机箱里面,按电源开关又出现不能开机现像,插上鼠标,鼠标不亮,主板没有待机电压。我用表量紫线为3V左右,量开机针电压也比5V小很多,判断可能主板短路或是主板接触机箱短路造成的,拆下主板找短路元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最后又把主板放进去,插上鼠标(鼠标亮)然后上镙丝,插上接口线,当插上前端USB接口线时,灯突然不亮了,突然豁然开朗原来是USB接口短路原因造成的。一直认为短路是主板,忽略了外接插线短路。浪费了自己不少的时间。

希望我的一次教训能够给大家换回一点经验!

网友:
看来以后得注意以下了。以往碰到总以为机箱短路呢。

网友:
USB错了,只要通电就要烧主板!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经验加运气呀

网友:
谢谢你呀,给我们这些菜菜的提了个醒。

网友:
是好经验,只是不懂楼主说的看灯不亮了,这句话中,看的是啥子灯啊?教教小弟怎么看灯啊!!!

网友(2010-04-22):
待机电压明显小于5伏,说明主板有短路,不光主板跟机箱短路,USB接线也会跟主板短路呵呵

网友:
运气不错,还好板子没事,上次我那主板就是接触机箱短路,害的我找了半天

网友:
USB短路能自动加电吗 不是会烧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