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945 主板不上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0-03-21):
主板不上电,插上DEBUG卡发现3VSB灯明显发暗,比平时正常的板子要暗许多量了下A14脚发现SB才有1V电压,跑线跑到Q11 P07D03第8角,P07D03是两个N沟道MOS管组成的复合型MOS管,难道是这个复合型MOS管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不行输出还是只有1V,A14,USB全打发现没有短路,阻值正常,然后查, P07D03由MS-7控制产生南桥所需要的待机电压,测MS-7  22脚也只有1.0V电压输出,查MS-7工作条件33脚 ,36脚 因为这个9VSB电压MSI特有的一个待机电压,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3VSB电压也是肯定不正常,查38脚RSMRST#,待机时应该为高电平 ,这个信号肯定不正常,这个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当5VSB正常以后才会产生这个待机电压,MS-7 5VSB以经正常,南桥坏的面大了,先下网卡,网卡短路也会造成3VSB待机电压不正常,下掉网卡以后待机电压还是1V,南桥的面更大了,正好手里有MSI的废板, ,因为自己不会做桥所以叫朋友中级维修帮忙拆下桥的,师傅嫌太麻烦了,自己因为赌气才决定做桥的,最后师傅(伤痕冰封)帮忙植的珠,焊的桥。焊好后 明显比原来待机电压亮, ,第8脚3VSB上来了。上U跑码 此板修复,在这里感谢杨老师对MS-7讲解的视频,以及有关的资料,嘿嘿 ,大半夜睡不着,起来发贴,困了。睡觉去

网友:
3VSB灯暗说明3VSB已经存在短路了哦!直接查3VSB待机电压为何短路才是捷径哦

网友:
回楼主,做这种不大的桥成功率很高的,可以自己尝试下做个桥。温度控制好没问题的!我无铅的南桥也照样做的,以前用的植球钢网工具不好费时间!我现在没成功做过北桥过,主要sis和via的北桥虚焊拆了不是掉点就是主板凹下去了,难搞,所以没成功的经验

网友:
电容爆了见到没有

网友:
楼主,你工作环境,该收拾下了

哥修的不是主板?

945的EB的SB?

这个也做桥?945貌似菜百元左右

网友:
楼主你的测试卡不错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测试卡

网友:
忙的时候就不想收拾了 11# 新乡华宇

网友:
大卡坏了,跑码不准了 12# 唉,小吕

网友:
我看到白光942了

网友:
跟我舅舅这边一样乱  哈哈。

网友:
是啊   嗲弄爆了 很危险  因为主板是歌脆弱的原件

网友:
真牛B呀又一个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