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花屏

楼主(2010-03-21):
IBM X61客户反应是摔了一下后花屏 接到机器后外接VGA信号正常 怀疑显卡(集成的)开焊 换北桥 故障一样 查LVDS数据线电压均在1点几以上,应该属于正常 查供电3.3电压接显示屏的时候只有3V  不接显示屏的时候3.3正常,直接外接3.3V 电流在200MA左右 直接外接3.3V显示也不正常,请求高手解答是哪的问题 谢谢

网友:
换屏试试看,也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VGA信号正常的话,前提摔过的,肯定是先换屏,再显卡

网友:
换屏应该能好

网友:
摔过的要先换屏试

网友:
换屏试试吧!

网友:
估计这屏他没有现货 所以才不敢确认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支持 LVDS数据线电压均在1点几以上,应该属于正常吗 手头没有这种搞分辨的屏 如何办好

网友:
没见过你打过阻值,就换北桥了,换桥也太快了吧!

网友:
换屏看看 外接有显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LVDS信号有电压 用示波器测有的数据线无波形 请教高手LVDS信号线是不是应该有波形 而不是纯粹的直流电压

网友:
LVDS信号有电压 用示波器测有的数据线无波形 请教高手LVDS信号线是不是应该有波形 而不是纯粹的直流电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把屏拆出来看下也有可能屏线松动了

网友:
屏线没问题 怀疑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好像显卡可能下面掉点了,屏也有可能

网友:
是屏的问题 换屏以后显示正常了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 19# 一剑倾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