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液晶无高压

楼主(2010-03-21):
有COMPAQ V3000点为图吗?一台V3000能启动,接外屏能显示,查内屏高压板无开关信号,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屏上接个3.3V下来当开关信号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你接个3.3v   试试吧

网友:
从屏上飞给他个3.3

网友:
楼主这个都不知道你还修什么本本呀/

网友:
显卡  这类故障直接做显卡

网友:
谢谢各位,照二楼说的搞定!!!

网友:
这是V3000的通病,楼主是外行吧,你从屏上引下个3.3看行不行,如果不行直接干显卡

网友:
控制信号可以直接飞线的啊

网友:
接个3.3v的控制信号电压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同样故障的DV2000,接线好像不管用

网友:
315晚会都看了没?看完就不用问这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