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加电无显

楼主(2010-03-21):
INTEL 的CPU,ATI的芯片组,加电电流在0.67左右,测主板上所有电压都正常,时间越长电流会越慢,并且北桥会很热.此机器偶尔也能开机.请大家讨论下,帮我琢磨下.指点思路.

网友:
开机不显    首先看内存   然后看显卡   如果你内存没问题   你就看看显卡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2台  客户要的急 都没有修好 内存 CPU都排除过,ATI的南桥北桥都过BGA 还是不行 电压全都有 不好修 期待楼下的高见

网友:
换北桥可以搞定

网友:
换北桥 北桥和南桥不应该过热 你 摸摸看是不是北桥和显卡温度一起上升的 要是换下

网友:
能开机上电,能否关机?
加焊下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