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7计数芯片

楼主(2010-03-21):
想问一问,HP原装鼓如果换鼓芯,他的计数芯片要换吗?曾经在一台1007换过几次粉也能用的啊。
所以相问问,这个1007计数芯片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硒鼓我也加粉过,一般加粉后不用换芯片,但是一个计数器的可以记录4500张的样子,如果你不更换等达到这个数值的话 即使有粉也会打印不出来的,会提示认不到粉盒。

网友:
想问一问,HP原装鼓如果换鼓芯,他的计数芯片要换吗?曾经在一台1007换过几次粉也能用的啊。
所以相问问,这个1007计数芯片有什么用。
引用 网友A:

更换鼓芯,没必要换芯片,我这边加粉也没换过芯片

网友:
有的机器是不需要换计数芯片

网友:
这款机器不需要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