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指示灯闪两下灭

楼主(2010-03-21):
一台HP的PE1229液晶,黑屏,指示灯闪两下灭,怀疑高压部分故障,断开高压部分,指示灯正常亮,外接高压条,故障重现,不知道怎么修了?这台是外接12V供电,供电管理芯片AT1741S。
芯片

网友:
嗨!换一个电源适配器嘛

网友:
恩,这种情况灯管大伙也会,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好象是带负载能力弱。适配器和板子上的电容

网友:
电源适配器换了,不管用
谢谢楼上的答复!

网友:
试一下灯管,如一只老化也可能保护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