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U-X CPU上电3秒就掉电

楼主(2010-03-21):
华硕K8U-X CPU上电3秒就掉电,测试卡也是跑字,跑到D5就不动了,此时测内存、显卡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的电压,像是死机了。

用数字万用表,测得CPU供电管没有问题,上管P0903BDG G极有驱动,下管P0903BDG G极无驱动。(测试卡跑字的时候他们有驱动,3

秒后就没有了)他们都是由ADP3418的5脚和8脚驱动的,PWM为ADP3186。维修进入无思路状态,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
把北桥供电管换了,这个板马上就OK了。

网友:
好久没有出来看看了,最近学习比较忙,你先下个图纸出来看看,没有的话下个adp3418的管脚图看看是哪个地方引起的,这样别人也好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
ADP3418把这个换了试试

网友:
测MB中各个供电点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北桥,是个单桥的。 2# 枫叶漂湘

网友:
我也想换3418,现在手上没有,只有等了。

网友:
你先不插4P供电,看看还是3秒就掉电吗?如果不掉了,就是U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问题好像不太简单! 8井 说的对
我个人感觉跟桥有关系吧?  先看看下管的控制吧

网友(2010-05-09):
你也遇到我这同样的故障的板子是吧。。这块板子之前是因为声卡驱动装不上,在网上下的时候,突然死机了,再开机就开不了了,

网友:
可能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