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不过LOGUO

楼主(2010-03-21):
今天修了一个进水的本子  ,清洗之后机器亮了   。但是到LOGUO画面的时候就停在那了   。按 F2或者  F12都无反映  。键盘大小写按着都好用 。,按 CTRL   ALT   DEL  能正常的重启  这是什么原因呢   搞不明白了  可能是BIOS坏了吗  。高手帮帮忙了  。多谢了

网友:
电脑外设 硬盘 光驱 最小系统试试

网友:
检查硬盘出错也会这样

网友:
我又查了查 发现 又短路的地方  。但是烧又烧不出来  哎呀  谁有这个本子的图纸吗   奉献一下。多谢

网友:
做下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 应该不会吧  是09年末的本子 就是进进水了 。刚刚刷了BIOS 还是老样子  。声卡芯片附近有个保险是接地的。这样正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