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百悦电源短接无反应,求解

楼主(2010-03-21):
前天拿到一块多彩百悦,短接无反应,查看绿线和紫线都有电压,打开看后元件也无明显损坏,管理芯片是AT2005B,测量前级开关管正常,启动电阻也没问题,高手们说说怎么搞这个电源?短接的时候风扇都没反应,保护的话也得转下表示表示吧

网友:
可能保护了哦,查推动部分看看

网友:
短接绿-黑线时,AT2005的9、10脚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我也有个at2005b控制的世纪之星电源,短接瞬间有电压,然后保护,测量9,10脚,2.2v待机,短接瞬间有跌落然后恢复到2.2v,是什么情况?

网友:
刚查了一下,短接之前9脚10脚都是2.29V,短接之后9脚电压无变化,10为0,查了资料说是这两个脚是推动输出,到底什么作用求教中

网友:
AT2005B是一种新型专用控制芯片,具有TL494与电压比较器LM339的双重功能,并且比339还多一倍的比较器;11脚为开机控制脚,低电平有效!9、10为驱动输出1和2。用热风筒或烙铁对集成块加热看能否工作!我遇到过温度低了不工作的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