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楼主(2010-03-21):
一台名明基FP71G,通电无显示,指示灯亮,查高压部分c7507短路(坏一个),更坏后故障一样,查R75  MKP 22 160v ,拆下r75电容测不通但鼓包了,测电路场效应管C—C极之间相通,请问高手两脚之间是否相通的?

网友:
C-C两脚之间相通是不是正常的?我是新手问题问的有点幼稚别见怪~

网友:
是C5707,要二只同时换,还要检查一下为它供电的P沟MOS管是否也坏了,12V供电的保险丝烧断了没有。

网友:
2个c5707都换掉  还有中间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