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M2-CROSSHAIR主板十分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0-03-21):
本人有一块Asus M2-CROSSHAIR的板子,用的是6800GT的显卡,电源450W,CPU是opteron 1216,前一阵一直正常工作。
后从淘宝网上买了一块HD3870X2的显卡,但是由于电源功率不够,花屏,不能用,等再把6800GT的显卡换回去,什么3D游戏都玩不了
超级郁闷,以为是电源坏掉了,换了电源还是如此、以为是系统毛病,重做3次依旧如此,而且此6800GT在其他机器上正常玩所有游戏

现在问题肯定出在主板上了,请教大家、请教高人、救救我吧

这个主板是哪里的供电烧了?是不是IC啊,鄙人有点动手能力,请赐教啊

网友:
不会吧
没有高手指点下啊
我晕死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所以不能玩3D游戏

网友:
这种回答就不要再有了嘛
我会有这种弱智的行为么?
到这里来了还会只有那种程度的水平么?都说了我有动手能力就是说软件方面已经找不到任何毛病
明白?当我是小小小小小白哦
悲哀

网友:
找份电路图纸看一下是否为与显卡保护电路相关的电路出毛病了,华硕的开机有些是经过显卡保护电路和CPU热保护电路的。

网友:
所有程序都能正常使用,网页、QQ、电影、语音等等等
就是不能玩3D游戏,每一个动作都是卡的像照片

网友:
个人认为华硕的质量很好,我自己的第一款笔记本就是他家的,用了四年,没有坏过
要不是最后被我丢了,我还是不会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