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加焊DDR2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0-03-21):
风枪刚收到了,可还不会用,请问加焊DDR2的内存要用多大的风量,多大的温度,我可是只是为了修这一个内存就买了一把风枪,谁教教我呀

网友:
350°,3档风量够了,前提是温度要准,风枪下芯片,烙铁拖焊,温度要够要不然会把PCB的引线也提起来的

网友:
DDR2 800的,是FBGA的,怎么用烙铁拖焊?是kingmax的,中间的红芯有什么作用?

网友:
哦,不好意思是我没看清楚,以为是DDR的,DDR2的话用直接用风枪,看技术了

网友:
多练练就可以了

网友:
温度要调好,手要不停的转动

网友:
250度
4档风

网友:
具体要看风枪型号而定,自己多练几次的话就能把握温度了

网友:
我晕你以前没有用过风枪么,为了吹一根内存买个风枪!多拿几根废条练练手在说吧!

网友:
买850  旋转风的,怎么都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