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17液晶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3-21):
联想液晶不开机!开关针那里只有1.3V 左右!驱动板里边一个跟主板1117形状一样的三极管(型号是:FS0860)输入有3.78V 中间输出只有1.3V 求解答!另外这块驱动板有两个测试的地方,还有一个1084三个脚电压分别是1无2 1.8V  3 3.2V 真不知道如何下手求解答!

后来换了FS0860就好了。。输出电压1.3V 跟开关的电压是一样的!换了以后变成了3.3左右的电压!

网友:
仔细查查驱动板电压  觉得哪不对就换个试试   不行换驱动板

网友:
主要看看电源的载能力正常不?

网友:
不一定是驱动板的事,你首先你要查一下电源板的供电

网友:
查一下电源板的供电

网友:
恩,先查电源板的供电,再看看那些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