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3-21):
ABIT主板在跑马跑到41后报警然后重启,是什么问题???
重启

网友:
先刷BIOS,再查内存的其它条件

网友:
41应该过了内存了,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过26一般没什么大问题,显卡和BIOS问题较多。

网友:
过41表明总线没什么大的问题了,应当考虑BIOS和外设的问题。

网友:
41典型BIOS问题,刷个就会好。我遇见好多。

网友:
其它兄弟都有见地啦。就刷个BIOS试试吧。没啥损失的反正。刷前把原来的资料记得备份下。今天刷成功了个INTEL D845走码37。死机的板子。